楼主(2012-04-19):
35KV变压器一般正常油位是在环境温度之上。 但是为什么变压器油位运行比平时高出一倍. 求解。已经超出最高油位了。但是气体继电器未动作.

网友A:
气体继电器保护是变压器内部出现击穿短路造成内部压力瞬间骤升冲击继电器气体动片,致使其动作所发出的信号,并不是油位升高就一定会动作的。变压器运行中油位的上升是受变压器温度影响的,内部油温越高油位越高,你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变压器负载是否已经满了。再不能卸载的情况下,可以加装强制风冷进行降温,变压器运行温度过高对内部绝缘损坏较大,变压器油长期高温将会导致酸价变高,腐蚀绝缘物质。

网友B:
变压器运行的时候温度上升,所以变压器油受热体积膨胀

网友C:
变压器油枕的油升高一半,不能代表说变压器油升高一倍,它受变压器温升而变化的,不知你所使用的变压器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D:
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油枕的油升高一半,不能描述为变压器油升高一倍。

网友A:
估计楼主所说的油位高出一倍是指油枕的油位高度,例如:40度刻度值变成80度刻度值。

楼主:
嗯是的 。我们变压器 5000KV/A的.平时就在20刻度以下。当温度大于65时就会超过40的刻度

网友E:
热胀冷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