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我现在有一套喷胶系统,用到三个伺服电机,现在要用PLC控制。
请问下FX3U能直接控制3个伺服吗?还是要加PG扩展?

网友A:
永宏的MN系列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A:
我的客户用永宏2个主机控制10个伺服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A:
高速脉冲

楼主:
我是想用脉冲+信号控制
楼上永宏、信捷也是用脉冲控制+信号控制?

网友C:
所有PLC,要么脉冲,要么信号。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如果要正反转,那么永宏PLC的程序可能会更轻松一点。我看楼主选型都不了解,编三个伺服还是用永宏的吧,比三菱和信捷要简单一点,再如果还不行的话,就用松下FP-X的了,更简单。

网友D:
想要方向+脉冲控制,可以考虑用NC控制,不过成本可能高点,但稳定性,及可编程、自开发性强。

楼主:
我三个伺服是独立的,不是三轴联动,所以编程不是很难。
PLC用的少,所以选型不是很清楚。
另外问问三菱FX3U能带3个伺服还是2个两个?

网友E:
三菱FX3U能带3个伺服,如果用高速输出适配器,可以带4轴。

网友A:
三菱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F:
用松下FX主机直接控制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