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原创】编码器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与按装在丝杠轴上,上位机指令脉冲的意义和算法:

1、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与丝杠连接时,编码器可以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也可以安装在丝杠轴上;

2、如果安装在伺服电机转子上,编码器反馈的是伺服电机转子的位移量,这时上位机的指令脉冲就是控制电机转子的目标位置脉冲;

3、如果安装在丝杠轴上,编码器反馈的是丝杠轴的位移量,这时上位机的指令脉冲就是丝杠轴的目标位置脉冲;

4、把编码器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与按装在丝杠轴上时,上位机的指令脉冲数要做相应的改变,否则控制就是错误的,会出乱子的;

5、把编码器安装在伺服电机上与按装在丝杠轴上时,控制产生的系统误差是不同的,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控制产生的系统误差就只有丝杠与工件间的间隙误差,自动消除了减速机的齿轮间的间隙误差;

6、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还有个好处就是,编码器的刻线数或者解析度的减速比倍相当于安装在伺服转子上的编码器的刻线数或解析度;

7、例如当减速比是30:1时,在丝杠轴上的编码器的刻线数是500,500×30=15000,就相当于在伺服转子上安装了一个15000刻线的编码器一样的效果;

8、举例如下: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

已知:

1)螺距=5mm

2)编码器刻线500

3)减速机减速比30:1

4)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

5)电机额定转速=3000/min

6)上位机1KHZ

电子齿轮比=1时,脉冲当量=?;丝杠转速=?电机转速=?

电子齿轮比=1

1)脉冲当量=螺距/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数500×4=5mm/2000=0.0025mm/p

2)丝杠转数=上位机每秒输出指令脉冲数/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1×1000/500×4=0.5r/s

3)工件移动速度=螺距×丝杠转数=5mm/r×0.5r/s=2.5mm/s

4)电机转速=丝杠转数×减速比=0.5r/s×30=15r/s=900r/min

已知:

1)螺距=5mm

2)正弦编码器刻线500的

3)减速机减速比30:1

4)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

5)电机额定转速=3000/min

6)上位机1KHZ

2)脉冲当量=1mm,电子齿轮比=?,丝杠转速=?电机转速=?

脉冲当量=0.01mm

1)丝杠旋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螺距/脉冲当量=5mm/0.01mm=500

2)丝杠旋转一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500×4=2000

3)电子齿轮比=丝杠旋转一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丝杠旋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2000/500=4

4)工件的移动速度=上位机每秒输出指令脉冲数×脉冲当量=1×1000×0.01=10mm/s

5)丝杠转数=上位机每秒输出指令脉冲数/丝杠旋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1×1000/500=2r/s

6)电机转速=丝杠转数×减速比=2r/s×30=60r/s=3600r/min

网友A:
你這是搞笑還是忽悠人
編碼器為何放在絲桿另一端 若用伺服還需要這樣做嗎
若有心探討問題 就不要亂拼奏
6)上位机1KHZ 這又是甚麼東西 1KHZ 又代表什麼意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搞笑還是忽悠人
編碼器為何放在絲桿另一端 若用伺服還需要這樣做嗎
若有心探討問題 就不要亂拼奏
6)上位机1KHZ 這又是甚麼東西 1KHZ 又代表什麼意義

楼主:
1、当伺服与丝杠之间有减速机时,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和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在计算脉冲当量、设置电子齿轮比、确定电机的速度、工件移动的速度等等参数时,是完全不同的;
2、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反馈的是丝杠的实际角位移,没有了减速机的间隙误差;
3、但是丝杠本身的间隙误差还没有消除,还需要补偿;
4、把编码器安装在丝杠轴上,也算是一种好的方法!

楼主:
5、上位机1KHZ ,和上位机100KHZ、200KHZ是一个意思,上位机输出指令脉冲的额定频率;

网友A:
上位机1KHZ ,和上位机100KHZ、200KHZ是一个意思,上位机输出指令脉冲的额定频率;
---------------------
若是不懂 請閉嘴 越描越黑 三種不同工作頻率是同一個意思 真不知你的上位機是甚麼東西
寫的不清不楚
運動控制 就你這點程度能玩的嗎 動手能力不足 基本常識都欠缺 抄襲都會抄錯 還敢在此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1KHZ ,和上位机100KHZ、200KHZ是一个意思,上位机输出指令脉冲的额定频率;

若是不懂 請閉嘴 越描越黑 三種不同工作頻率是同一個意思 真不知你的上位機是甚麼東西
寫的不清不楚
運動控制 就你這點程度能玩的嗎 動手能力不足 基本常識都欠缺 抄襲都會抄錯 還敢在此丟人

1、我高估了你的智商,“上位机1KHZ ,和上位机100KHZ、200KHZ是一个意思”没有想到你是理解不了的;
2、这样说吧,如果把编码器安装在减速机后的丝杠的轴上,还用原来的额定频率是200KHZ的上位机就不行了,电机会飞起来!
3、我的计算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编码器在电机轴上,上位机的额定频率200KHZ是合适的,编码器移至减速机后的丝杠轴上,这个上位机就不是合适的,要换成额定频率低的上位机;

网友C:
丝杠旋转一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500×4=2000
我想知道其中的4是哪里来的,不要误人子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旋转一周编码器反馈脉冲数=500×4=2000
我想知道其中的4是哪里来的,不要误人子弟呀

1、如果编码器的刻线数是500,是4圈对称刻线,可以合成出500×4=2000个脉冲;
2、具体场合,需要不需要500×4,现场定;
3、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4、关于4倍频问题,请参看我的另外两个专门讨论帖!

网友D:
楼主貌似把减速比倒过来算哪!不然丝杆单圈脉冲数整么那么低?

网友D:
驱动器设定单圈脉冲数照楼主这么算该是60000才对,望楼主解释。

网友D:
搞错了不好意思,我说的是驱动丝杆的单圈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貌似把减速比倒过来算哪!不然丝杆单圈脉冲数整么那么低?

1、丝杠的编码器是500刻线的;
2、是否需要4倍频,根据说明书确定;
3、关于4倍频的原理请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18741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09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设定单圈脉冲数照楼主这么算该是60000才对,望楼主解释。

1、你注意,是否乘以4,按说明书要求做;
2、说明书没有要求的,不得乘以4;
3、刚给你两篇有关帖子,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D:
丝杠转数=上位机每秒输出指令脉冲数/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1×1000/500×4=0.5r/s

是不是该除以=0.5r/30s?,那么脉冲数是不是也该变啊?减速机没有影响吗?

网友D:
"自动消除了减速机的齿轮间的间隙误差"
小弟觉得这种机械误差不是通过电气控制可以消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杠转数=上位机每秒输出指令脉冲数/编码器一周反馈脉冲=1×1000/500×4=0.5r/s

是不是该除以=0.5r/30s?,那么脉冲数是不是也该变啊?减速机没有影响吗?

1、计算“丝杠转数”,与减速机无关;
2、指令脉冲也是针对丝杠转速的,而不是针对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消除了减速机的齿轮间的间隙误差"
小弟觉得这种机械误差不是通过电气控制可以消除的。

1、如果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误差,会影响工件的移动的控制精度;
2、如果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误差,只好用修正、差不的方法消除;
3、如果编码器安装在丝杠上,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误差,就影响不到编码器的检测脉冲里;
4、如果编码器安装在丝杠上,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误差可以自动消除,这是个好办法!
5、但是指令脉冲的意义、电子齿轮比的设置,就和原来不同,要注意倒过来计算电机的速度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消除了减速机的齿轮间的间隙误差"
 小弟觉得这种机械误差不是通过电气控制可以消除的。

1、如果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误差,会影响工件的移动的控制精度;
2、如果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误差,只好用修正、插补的方法消除;
3、如果编码器安装在丝杠上,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误差,就影响不到编码器的检测脉冲里;
4、如果编码器安装在丝杠上,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误差可以自动消除,这是个好办法!
5、但是指令脉冲的意义、电子齿轮比的设置,就和原来不同,要注意倒过来计算电机的速度等!

网友E:
楼主是自学成才的吧 ?

网友F(2012-06-18):
同意2楼说法,伺服电机本身就装有编码器,带UVW信号的,无需再在丝杆上安装编码器

楼主(2013-01-05):
引用 网友F:
同意2楼说法,伺服电机本身就装有编码器,带UVW信号的,无需再在丝杆上安装编码器
为了消除电机轴到四缸之间的连接误差,把编码器安装到丝杠轴上,很有好处!

网友F:
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是啥?
1、把编码器按在电机轴上,控制检测的是电机转子的角位移;
2、由于传动等机械原因,运动工件的位移与电机的位移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3、所以编码器安装到丝杠轴上,就自动消除了丝杠到电机转子之间的位移误差;
4、你是说,伺服电机上本来就安装有编码器,那当然不必再添置编码器了!

网友G:
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不能随便拆掉吧,少了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伺服电机,也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F(2013-09-21):
最近看到一种应用 ,数控机床主轴使用伺服电机,但是主轴上还是要安装编码器。所以放弃以前在此帖回复的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看到一种应用 ,数控机床主轴使用伺服电机,但是主轴上还是要安装编码器。所以放弃以前在此帖回复的关点

1、主轴安装编码器,主要是测速,不是侧角位移!
2、主轴主要是调速,用伺服是一种浪费;
3、主轴进给运动是位置控制的,进给电机必须是伺服控制的!

网友H:
见过将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拆下装在丝杆上?没见过,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另外在丝杆上装一编码器,组成全闭环;伺服驱动器可以再接一个光栅尺或编码器构成闭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见过将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拆下装在丝杆上?没见过,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另外在丝杆上装一编码器,组成全闭环;伺服驱动器可以再接一个光栅尺或编码器构成闭环系统。

1、其实在“丝杆上装一编码器”,还不如直接用位置检测的方法,直接检测工件的位置更好;
2、例如用位置开关,什么误差也可以消除!而且结构简单、操作、调试方便!

网友I:
半闭环装在丝杠上可以,全闭环直接检测工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半閉怎麼可以 那編碼器接到哪裡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概<= 1mm 的誤差 對你而言都不算是誤差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半闭检测转角,丝杠间隙这样的就管不了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I: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可是完全搞不懂

使用半閉的系統 外接編碼器根本沒有接口 除非你將電機的編碼器拿出 可是這樣還能當作伺服嗎 當然不行

网友J(2017-07-16):
我看你们说楼主不懂的同志们,你们的实践经验太少还是不足呢??其实楼主说的很对,这个我经常遇到,在PLC里经常会要计算这个编码器的读数,以及移动的位移,装在丝杠上还是装在电机轴上是不同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