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接触变频器这行业。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可能在大家看来是很无脑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我们公司的价格表上,每个型号都分有开环矢量型、风机水泵型、通用型,电流矢量型、
请问不同类型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事根据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行业来分了 。
根据不同的行业和市场的需求在一个平台上,做出高中低个档的产品。
以适应对性能要求的市场
     对价格要求的市场
     对功能要求的市场
是每个市场都有与其对应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其实东西都差不多,换快板子,刷刷软件就OK了
具体啥区别看说明书  跟你的品牌还是有点关系的。

网友B:
控制电机的原理不太一样

网友C:
大体分两类:一类是通用型;一类是工程型。通用型的便宜,工程型的贵。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就是通用型的简单,基本,工程型的复杂,特殊。因为面对的传动市场和领域很宽泛,所以,大家都是想物尽其用,降低工程成本。就把变频器搞成现在这种情况了。针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负载、不同的工艺要求,用不同类型的装置(变频器)。

网友D:
用途不一样啊,说明书里是有对应的适用条件的。

网友E:
用的负载性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