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昨天用RSLINX 能扫描到机架上的所有模块。
但是,过一段时间(约5分钟)模块显示有红叉,不一会所有的模块在RSLINX里面显示都有红叉了。
怀疑是RSLINX 版本太低(为2.4)就从网上下载了版本2.57。
在一台新电脑上安装RSLINX classic  V2.57,并成功扫描到了所有组件,在没装RSLOGIX 5000 V16的状态一晚上没红叉。
上午上班后,安装RSLOGIX 5000 v16 后,问题依旧啊。
本菜鸟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帮助。

楼主:
AB的求助,怎么回复的人这么少啊。。。悲催

网友A:
模块扫描不到一般是通讯引起的,检查所有网线和插头
还有就是网络配置下载后不要随便改变软件版本,能用原版本尽量用原版本,有时候并不是版本越高越好,版本高会带来固件的升级要求
在高版本下升级固件,重新配置网络并下载也可以解决问题
AB现在用的人还较少,慢慢会好的

网友B(2016-07-20):
是不是win7不让装

网友C(2016-10-14):
通讯问题 检查网线吧 或者确定网络里的设备IP没有冲突

网友D(2017-01-18):
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