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我家使用的是IC卡电表,经常跳闸,正常使用的电器:冰箱,电脑,电饭煲。
电线比较老,会不会是电线漏电,这样的话会不会增加用电量?
请大家帮忙分析解答,谢谢!

网友A:
电线老化了会造成的短路的,不仅仅是跳闸了,都跳闸了,不会增加用电量了!

网友B:
抄负荷跳闸的可能性最大,可以找物业申请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线老化了会造成的短路的,不仅仅是跳闸了,都跳闸了,不会增加用电量了!
说得好!

网友D:
用电器漏电跳闸的可能性最大,你可以一样一样的开启,可以试出来是那台用电器漏电导致跳闸

网友E:
以前同样所有是正常不跳的话   估计是现在的线头接触不良,电流大

网友F:
IC卡表一般没有漏电跳闸功能,大部分跳闸是因为电表超负荷引起保护跳闸,

网友G:
吃饭去了,不是电工问电工问题,很难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