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各位菱主好,我有一个案例请大家帮忙分析;
 一.案例是一个用PLC程序来控制步进电机定长传送并冲剪。
   条件1.一个辊轴φ35周长为109.955mm的传送轴。
   条件2.每次辊轴的长度为50.5mm.
        条件3.三菱PLC程序的脉冲输出指令DPLSY来完成。(我做过程序测试,周长及定长都为整数时步进电机运行成功,但有了小数后就出现有问题

网友A:
步进用在低速上,速度快有丢步现象,我们公司的送料机我用伺服做的,一分送100次都没问题,开环系统都可以了,出来误差很小,可以打我电话我们共同探讨下,顾先生,18626175939 QQ435897383

网友B:
小数后有误差是肯定的了。
如果要解决或者说是缩小误差,解决的办法只有:
一,增加步进的细分数,这样会提高一个或者多个精度等级,但速度会越细越慢。
二,增加送料辊的直径,同时增加步进的细分数。精度会加高一个等级,而且送料速度不变。
如果现在是35直径,增加直径到105,这时精度会提高3倍。

网友C:
改用伺服控制比较精准

网友D:
还是按二楼的办法吧,否则只有伺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