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梯形图的作法

楼主(2012-04-19):
小弟刚刚学习PLC,老师给了个定子套加热系统,让我设计加热。可是把子系统的顺序摸清了。。画了个梯形图,上面只有6步骤。。老师说不好。要上百步的才行。。说要用状态继电器(我 在网上百度搜,只知道它是个什么意思,其它的都不太了解呀)、和辅助接触器。。不太懂呀,求各位大哥高手前辈指点一下。。下面的是我要做的那个的相关的。。:

整个设备启动,将工件装在工位上,冷却系统、烟雾净化系统启动;
PLC控制电机,启动转台,旋转120度后停止,这里要用个什么来传信号;
气缸控制感应圈下降到下限位(感应圈进入定子套);
PLC发出信号,热源开始加热定子套,温度要求200多度左右,时间在3分钟内;
温度传感器反馈信号,冷却系统、烟雾净化系统停止。感应圈上升至上限位(完全从定子套中出来);

PLC发信号,控制转台转动,加热下一个定子套。

网友A:
传信号接近开关就够用了,200多度需要个E型的温控仪加个热电偶吧,也可以用PLC定时加热。

网友B:
嗯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状态继电器需要怎么用啊~~这个很不懂它怎么弄的啊,请大哥给解释下

楼主:
这些是我弄的。。。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怎么用上状态继电器

网友C:
也就是辅助寄电器之类的吧....
加点报警啊啥的就行了

网友D(2013-12-10):
这个应该是加热3分钟之后之后,那个冷却系统和净化系统才启动的吧!还是加热的过程中就启动了呢?

网友E:
man man lai ,qi ren ,shu ru fa da bu kai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