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问题:一指示灯以每秒2次的频率闪烁,这个程序如何的写?到的应该是那一个?请高手指点!
分析:1、频率为2HZ,那么周期就应该是0.5秒,也就是说指示灯应该0.25秒亮,0.25秒熄。
       ldi t201
               out t200 k25
              ld t200
             out t201 k25
        2、要不就是隔0.5秒灯闪一瞬间,再隔0.5秒闪一瞬间。
      ldi t0
              out t0 k5
            ld t0
             out y0

网友A:
2Hz的频率闪烁,自然是前者,而不是闪烁一瞬间,后者没有考虑到输出的延时,如果选择继电器输出类型,那么可能连闪都不会闪.

LDI T201
OUT T201 K25
LD T201

楼主:
1秒1次的频率闪烁
那按您的意思,1 秒1次用M8013还不行哟》

网友B:
M8013秒信号,应当是0.5秒通,0.5秒断。

网友C:
每秒两次当然是要在一秒钟完成两个周期了。
但是不知道是否一定要亮和灭的时间一致?如果要是需要一致的话,一概需要两个定时器。如果没有要求一致,只是1秒内闪两次的话,那么一个定时器就够了。
我在这顺便请教一下,一般PLC的扫描时间是多少?能不能分辨出楼主所说的0.25秒?

网友D:
PLC的循环扫描时间一般在数十到一百多ms之间

网友E(2012-06-05):
ld m8000
plsy k4 k0 y0
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F:
这个 要分的这么清晰么  实际中 能用这么清楚?

网友G:
第一种解释,程序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人眼可能观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