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abb变频器同时驱动两台电机转速不一样为什么?电机型号参数完全一样,两台电机电流不一样   12A和11A

网友A:
呵呵;变频器给出的频率一样,但你电机二台负载不同的话,转速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变频器给出的频率一样,但你电机二台负载不同的话,转速不一样很正常;
讲得对

网友C:
问什么要一样呢?
电机是不是一样的?同品牌通信号的电机,的电机参数也不一样,负载不一样 。

网友D:
两个电机是否同轴?如果不是同轴,不一样很正常,搞个速度微调,把不一样的速差补偿下,就会好很多。

网友E:
ABB变频器 没有下垂功能设置吗

网友F:
呵呵    长见识了   有道理    如果两台电机完全相同,驱动同一个负载环冷机,但不同轴电机温度,震动都正常表情电流对电机的转速有影响吗?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D:
咳,没看明白题目的意思,楼主是说,用一台变频器,并联驱动两台一样的电机,这两台电机的转速不同,是吗?如果是,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两电机负载轴的转矩不可能一样,由于电机滑差的作用,当然会不一样了。这是并联驱动的一个特点。

网友H:
果然长见识啊,原来ABB变频器还能这样

网友I:
电机的参数要做完全一致是很困难的!电流差1A算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