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驱动板采用TLP351光偶做为模块驱动,在不加模块检修时,变频器会报母线欠压故障.把模块下桥驱动共地端与母线N相连接后,母线欠压报警消失,但是变频器立刻又报OC故障.因该驱动电路使用光偶使用TLP351,没有模块保护功能,驱动部份只有6只驱动光偶,但该机是怎样实现母线欠压和过流保护功能的呢?这类板子应该怎样检修驱动部分呢?请咸工和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F700变频器,在没有施加三相交流电压时,即使你能让它运行,也会出现有频率显示,没有电压输出的现象!

网友B:
你这里说的母线欠电压检测,可能是对串接逆变电路供电回路的熔断器通、断状态的检测,当电源/驱动板与主电路脱离后,因检测条件不成立,故报欠电压故障,是这MCU判断熔断器断,据逻辑判断报出的欠电压故障——熔断器都断了,当然会再现欠电压的。
如果驱动IC无IGBT导通管压降检测功能,则不会向MCU馈回OC信号的。当屏蔽欠电压信号后,接着报OC,不见得就是驱动电路报出的故障,可能是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报的故障。另外,小功率变频器,在输出端串接电流采样电阻取出输出电流信号,当IGBT模块与电路脱离时,电流检测的供电电压可以因模块脱开而异常,导致电流检测电路误报OC故障,查一下前级电路检测电路的电源走线,有的是从IGBT模块引关引脚取得电源的。我觉得报故障,很可能是上述两个原因。

楼主:
咸工说的才对了,已经找至原因了.欠电压是因为模块拆掉后,母线检测回路未通,没有检测到母线电压所至.变频器输出确实有检测电路.现在已经掌握基本维修方法了,谢谢咸工指点.

网友C:
EOC1等故障一般是驱动板的驱动光耦的反馈检测电路不良一起的.精修三菱F740A740主板和驱动板.

网友D(2017-03-22):
回复 网友B:
咸工:您好,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我这边有个三菱变频器L700系列的,IGBT模块的输入坏了,我把整机的模块拆下来并且将控制电路的阻尼二极管拆掉,然后直接上直流母线电压供电,但是上电后,整机没有报故障,之后我运行变频器,也没有报故障,面板有显示频率,测量模块的驱动电压,运行和不运行都是5V,请问这样的驱动电路正常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E(2017-07-17):
回复 网友B:
驱动电路与主电路脱离后,如何把脉冲触发端子的E1- 6短接起来,解除掉驱动电路的OC故障报警功能,以测试驱动板的好坏?

网友F(2022-11-05):
怎么不能发图片?

网友B:
将MCU的U+、V+、W+等3个脉冲发送端,分别连接至D5、D7、D3钳位二极管中心点,即可屏蔽OC报警。

网友B:
上图是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输出状态检测电路,由六路电路比较器组成。

网友G(2023-08-01):
重新编辑,删除

网友G:
顶起来
熟悉的坛友指点一下呢

网友G:
参考了坛里的几个贴,终于搞明白了F700不带模块的测试驱动电压的方法,再总结一下:
1、将P\N接530V,下三桥的公共端接N,以能看到输入母线电压为准。
2、将三相输入检测的OI18光耦次级短接,否则运行后频率为0.
3、将IC4(电源板CPU)的13脚连接D15中点,15脚连接D16中点,18脚连接D12中点。

运行试机

网友H(2023-10-07):
这个地方应该不对。。实测11KW机型。。上面4.7K  下面 10K。。分压值3.4V。。。我最近遇到个机器。母线实测530V。。。内部检测始终是 250V左右。。两天了还没查到头绪。。

网友H:
忘记上图了

网友I(2024-03-21):
引用 网友A:
F700变频器,在没有施加三相交流电压时,即使你能让它运行,也会出现有频率显示,没有电压输出的现象!
对的!能运行但是假象,没有动态电压,请问师傅怎么屏蔽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