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变频器380V供电改220V供电 有图

楼主(2012-04-20):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不可以,倍压整流只能用于负载很轻的场合,如果带电机,是不行的。

网友B:
380V变频作220V供电,要修改电压保护动作值,开关电源部分也要改,且在同样额定电流情况下,只能降容使用,换不如重新买一台220V的变频

网友C:
这其实是个好办法!
把零线接到直流回路电容中点
220V交流输入在直流回路形成差不多DC600V
变频输出还是AC380左右,电机接法还是按380V电压接。
就是怕这样接直流回路电容量不够
可一试
工业开关电源110V、220V两用电压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D:
可以这样用,电容可以采用串并连接增大容值。

网友E:
莫明其妙的高手,你在RST任二个端子上输入220V不就可以了吗?脱裤子放屁

网友F:
上图不能用

网友G:
有的变频带三相电监测电路,

楼主:
你那个最大只能输出220V我的意思是维修的时候用此法可以加载小功率电机试机 你这个脱了裤子的屁放的够臭的

楼主:
如果我们维修的时候 没有三相电源断开检测电路 带小功率电机试机 是不是值得考虑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倍压整流只能用于负载很轻的场合,如果带电机,是不行的。

楼主(2012-09-05):
呵呵 哪天给你看看艾默生1.5KW变频器用220V倍压整流带2.2KW电机空载运行的 带载运行呢目前实在是找不到负载 220V来源还是12V电瓶逆变的呢

网友I:
不能用除非你把220V的频率升高

网友J(2012-12-19):
如果是空车试机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带电机肯定不行,我们原先也生产过这样的一批变频器,带载测试都通过。但到客户那边用了之后经常炸机,而且还出过事故,最后客户都退回给我们了。

网友K:
非常赞同7楼的说法,至于11楼说的,可以弄个220v转380v的变压器么,能花几个钱,你来回改,绝大多数变频器都不行,咸工的书上面说的很清楚,且不说开关电源能不能正常工作,起码3相电压检测就过不了关,后面的直流电压检测也不行,修变频要系统的考虑,你单独看整流,是不行的。

网友L:
这个方法,不太好,也不方便呀!

网友M:
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