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事情的经过: 19日晚上9点的样子我们公司配电房5T全部断电,具当班师傅描述的情况(我是后来才赶去的)
5T断电后,马上到2号低压配电房进行检查,未发现5T低压屏有任何短路现象后,
准备将5T低压侧总断路器进行试验位置合闸时发现5T高压侧已经断电。
然后进入高压室发现5T的真空断路器也跳闸了。
合上之后到2号低配室合5T低压侧总断路器发现该断路器无法合闸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低压侧抽屉柜的智能控制器复位按钮动作  将复位按钮按下之后 该断路器试验位置合闸成功
然后切断5T低压侧所有负载 送出低压侧电源之后逐回路送电 未见任何异常

直到我发帖这会 5T上面工作正常
但小弟一直有所不明白 希望网上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智能控制器型号为ST40-L4
断路器额定电流4000A
故障时间是我们公司用电负荷偏高的时候 但一般在1800-2200A 三相负荷电流差在200A左右
该断路器已经使用6-8年
变压器是户内干式2000KVA
低配室有空调制冷

出现智能控制器复位按钮动作 是因为达到整定值么?或者会是其他原因   2000A的电流相对还是不算大吧,时间关系没看该断路器设定的整定值是多少
在2000A的负荷下总断路器脱扣 会引起该变压器高压侧断路器动作么 原因呢
如果没有短路 没有过负荷的情况下 低压侧断路器自动脱扣还会有哪些原因呢
我之前上班的地方遇到过一例CW1-2000常熟开关厂的 M型智能控制器故障造成断路器一天自动脱扣4、5次的
这次故障是由于低压侧问题导致高压侧动作 还是相反顺序呢

小弟不才 希望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明白其中原因 在此先谢过!

楼主:
木有人啊

网友A:
不熟悉这些,给不出意见,帮顶一下帖子;
不知是否,还是应该观察一下低压负荷中,有无瞬时短路的现象。

网友B:
有时候高压侧开关先跳闸也会引起低压侧开关出现复位按钮跳出的现象,假如是低压侧因短路导致高压侧跳闸的话,故障点会很明显,也很容易查出来。另,4000A的断路器一般设定保护电流是85%左右,2000A的电流是不会导致跳闸的,就算三相严重不平衡也不会导致跳闸发生,因为一般的智能断路器是独立检测每相的电流值,只要三相中任意一相达到设定值就会触发保护。

楼主:
低压侧确实有一组竖向母线排有问题 但是合该母线排的时候总断路器没有动作 第二天早上 合一个1250A的抽屉柜的时候 总断路器顶跳了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高压侧开关先跳闸也会引起低压侧开关出现复位按钮跳出的现象,假如是低压侧因短路导致高压侧跳闸的话,故障点会很明显,也很容易查出来。另,4000A的断路器一般设定保护电流是85%左右,2000A的电流是不会导致跳闸的,就算三相严重不平衡也不会导致跳闸发生,因为一般的智能断路器是独立检测每相的电流值,只要三相中任意一相达到设定值就会触发保护。

感谢两位指导  目前已经购买了4台4000A的断路器    那台故障的已经更换下来了   高压侧运行这几年还没出现过短路这种故障  和西南电器的聊了一下 初步断定是智能控制器的问题   下个月我打算把换下来的断路器拆了加上控制电源空载试试 对这种断路器的内部结构不了解····

网友C:
如果是低压断路器本身故障而跳阐,高压侧不应该跳吧?除非二次控制回路高低压侧之间有联系。如果高低压侧是各自独立控制的,那么造成高低压侧都跳阐的原因只有过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低压断路器本身故障而跳阐,高压侧不应该跳吧?除非二次控制回路高低压侧之间有联系。如果高低压侧是各自独立控制的,那么造成高低压侧都跳阐的原因只有过电流了。

二次回路没有联系  高压室和2号低压室还有点距离的

我的拙见是 低压侧带2000A负荷脱扣的时候导致拉弧低压侧电流增大相应高压侧电流增大 真空断路器跳闸  只是没想明白 如果该说法成立  那得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D:
高压,,,配电室,这些东西,见了都怕,所以没有去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配电室,这些东西,见了都怕,所以没有去研究过

现在我还不怕  前几天操作失误 合一个500A断路器的时候把一根150的电缆炸成75的了·······

网友E:
时间长了就开关本身也会出问题

网友F:
既然高低压都跳闸了,个人倾向于的确有问题存在.楼主还是再检查检查比较好,盲目换上去不大好.

网友G(2020-08-27):
提拇物联智能空开,诚邀合作伙伴,邀您与我们一起拓展电气市场!400-087-8883

网友G:
提拇物联有全系列空开,主要做C型产品,空开最小16A,最大80A,再大可以用塑壳产品,从100A,最大630A,电流都是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