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软件

楼主(2012-04-20):
用AB触摸屏软件能再编辑mer文件吗,如何编辑,求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问下你用的是rsview studio 还是rsview 32

楼主:
用的是rsview studio

网友B:
该是可以的,问下你用的是rsview studio 还是rsview 32?
这是触摸屏软件吗?
组态软件还差不多吧

网友C:
好像不能吧,你发来我看看啊

网友C:
apa文件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D:
当然可以 用FTview工具中的应用管理程序application manager工具可以最后一项恢复mer到编辑状态  之后应该不用说了

网友E(2012-12-03):
application manager工具可以最后一项恢复mer到编辑状态

网友F(2014-05-08):
回复 网友E:
可以用STUDIO编辑的,先用application manager讲MER还原到系统中,然后STUDIO直接打开既可以!

网友G(2016-04-24):
将mer格式是最终导入到触摸屏所需要的程序。如果想对程序进行再次编辑就要对mer格式的程序进行反编译。
反编译步骤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