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2-04-20):
继电器工作原理?

网友A:
给线圈上电,电产生磁场,磁场吸合衔铁,衔铁带动动触点

网友B:
电磁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释放。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对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这样来区分: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处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继电器一般有两股电路,为低压控制电路和高压工作电路。

网友C:
通过控制线圈的通电与断电来控制触点的通与断,从而控制负载。

网友D:
2 3楼说的是交流接触器啊!说继电器!

网友E:
继电器和接触器一样啊

网友F:
继电器的原理和接触器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G:
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

网友H:
在问一个问题之前,最好先想清楚,继电器分很多种,有常规继电器:例如小型的通用继电器,其原理是跟接触器完全一样;有专门用于继电保护的继电器:例如,防冲击继电器,防跳跃继电器,气体继电器;用于常规二次控制的:温度继电器、速度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原理也不尽相同。

网友I:
8楼mat3210所说,楼主可做参考。

网友J:
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3118

网友K:
继电器和接触器原理一样,就是线圈和触点。然后是开关电路和逻辑电路做设计

网友L:
电磁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释放。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对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这样来区分: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处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继电器一般有两股电路,为低压控制电路和高压工作电路。
这些我都是在一本报告上看到的。中国低压电器网
http://www.dydq.com.cn/
写的《中国低压电器行业市场、产品、标杆企业研究及投资预测报告》
http://www.dydq.com.cn/zhuanti/hangyebaogao/hbjs.html
,上面分析的很全面,有时间可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