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sv037is5-4 变频器

楼主(2012-04-20):
请教,LG sv037is5-4 变频器,数控机床上用的,现给出了模拟电压和正转信号也已给出,但是主轴还是不转。
请赐教。

网友A:
先检查一下运行指令和频率指令的参数设置是否与控制方式对应。检查端子接线是否正确或有无接触不良。或进行参数初始化操作,重置控制参数,仍不能正常运行,则说明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B:
面板上运行灯有没有亮?
运行指令来源及频率来源重新设定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今天找来操作面板,问题找到了。一上电就出现 fault 12 Fuse Open。
变频器内保险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