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型

楼主(2012-04-20):
我的系统中,需要一个继电器,在PCB板上。

继电器的线圈电压12V,触电的开路电压需要500v请问,哪些继电器能够适合这个要求?
谢谢。

网友A:
理想中的产品

网友B: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常州市步云工控自动化有限公司(www.buyuntech.com )以技术力量为核心,从事电气工控自动化产品的成套、销售、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安装调试.是国内最早开发电子横移、电子送经、多段速电子送经、布面扫描、东元伺服、贾卡控制等系统,技术先进成熟可靠。代理三菱伺服、西门子、东元伺服、多摩川伺服、永宏PLC、台安伺服、盟立伺服、沃森变频器、腾禾电机等产品。

楼主:
确实是要这样做的,继电器的触点连接到兆欧表的表笔上,兆欧表会产生500V的高压,但是电流很小。 我以前选的继电器触点电流1A ,开路电压125DC的。在闭合的时候,会偶尔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也就是,继电器没有闭合,我在软件上做了点手脚,就是在闭合继电器时,连续多次进行闭合。

这次又让改板,我想看能不能再选一款合适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中的产品

确实是要这样做的,继电器的触点连接到兆欧表的表笔上,兆欧表会产生500V的高压,但是电流很小。 我以前选的继电器触点电流1A ,开路电压125DC的。在闭合的时候,会偶尔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也就是,继电器没有闭合,我在软件上做了点手脚,就是在闭合继电器时,连续多次进行闭合。

这次又让改板,我想看能不能再选一款合适的继电器。

楼主:
这个继电器过的电流大会超过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