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我们现场用的是S7-400的PLC由于客户在电池没有电的情况的情况下切断了电源
目前现场出现cpu上SF红灯长亮.bus2f红灯闪烁.下面有9个站一个主站8个分站都是用的ET200M的 主站ET200M下面带了2个带诊断的输出模块 所有ET200M上面 SF红灯长亮 bf 红灯闪烁.主站的2个带诊断的输出模块上面的红灯也长亮.我们的控制程序在CPU的 epram卡上.问下现在可能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要是有程序备份,那就将PLC复位,再启动PLC就行了,要是没有备份,那最好先上传一下程序在线看看,要是硬件组态里面没有那8个站点,那恐怕就只有找设备设计人员来处理了,就你说的现象,应该是PLC的硬件组态丢失了,需重新下载组态才行!!!!!!!!!!!!

网友B:
你们电池没电的都不换的?

网友C:
组态或者程序肯定已经丢失,需重新下载。

楼主:
不是我们不换,而是我们的客户,已经告诉过他们他们不换没有办法啊

网友D:
正常我厂子是一年一换的,或报电池故障时就换了,你们的客户应该负全责吧

楼主:
现在不是责任的问题,现在客户的机器全部停产,老外还在其它国家调试  根本过不来

网友B:
用S7-400,系统不做备份,电池没电了也不及时换,真服了你们了;

网友E:
要是停产的损失很大,做系统时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啊,用的还是400的,LS没有软件工程备份的习惯,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