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问题

楼主(2012-04-20):
请问老师们:台达TP4G-AS2文本因不显示,先拆下后,外接24V电源画面显示正常,RS-485灯亮,大约6秒后ALARM异警灯亮,画面显示“通讯逾时”,下面显示COM485    ID:01,程序画面随之不显示了,将文本后的指拨开关1-4关闭,5-8开到ON,想转换RS232通讯,但还是显示这个报警画面,ALARM灯与RS-485灯交替亮,是怎么回事啊?每次重新上电源都重复以上现象,用电脑上传程序,也显示“通讯逾时”,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A:
这种情况多是通讯端出了问题。如果电脑也连接不上去,那就只有换文本了。如果电脑能连接,就是PLC或者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B:
通讯不上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 拨码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我没说明白,在设备上时通讯没问题,只是画面不显示了,拆下后每次重新上电,开始时画面显示,只不过几秒后画面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