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大家好……我是新来得超级菜鸟一只
我有了解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合作可以测量3D的运动姿态
但是实作的过程中要怎样来做?
滤波又是怎么完成的
陀螺仪以及加速度计测量的数值要怎样转换到惯性坐标系中变换成角度?

由于真的是个菜鸟疑惑还是挺多的

网友A:
陀螺仪应该都包括了,输出是线性模拟量

网友B(2012-09-06):
需要加速度传感器     陀螺仪 可与我联系,西安精准测控有限公司 马029-63682854
 15829037170

网友C:
5. 规格
表1 3DM-S10A/B 绝对最大额定值 性能指标 参 数 单位
供电电压 (Vss-Vdd) -0.3 … +9 V
引脚电压范围 -7 … +12 V
结温 +125 oC

表2 3DM-S10A/B 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 参 数 单位
输出数据格式 原始数据、姿态角、四元数
内部更新率 100 Hz
启动时间 < 1 sec
静态角度误差(俯仰、滚动) ± 0.1 degree
动态角度误差(俯仰、滚动) ± 1.0 degree
静态角度误差(航向) ± 0.5 degree
动态角度误差(航向) ± 2 degree
航向角分辨率 <0.1 degree
加速度计测量范围 ± 2, ± 4, ± 8, g
加速度计零偏稳定性 ± 0.003 (± 2g) g
加速度计非线性 0.2 % -
速率陀螺测量范围 ± 300, ± 500 , ± 2000 °/sec
速率陀螺零偏稳定性 ± 0.2 ( 在 ± 300°/秒时) °/sec
速率陀螺非线性 0.2 % -
磁力计测量范围 ±1.3 Gauss
磁力计非线性 0.4 % -
磁力计零偏稳定性 0.01 Gauss
短时冲击 500 (Not reinforced) g

表3 3DM-S10A/B电气特性 电气特性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供电电压 4.5 5.0 9.0 V
供电电流 40 60 80 mA
功耗 <300 mW

表4 3DM-S10A/B物理特性物理特性 参 数 单位
尺寸 28x34x19(长x宽x高) mm
重量 18 gram
规定温度范围 +25 oC
工作温度范围 -25 +70 oC
存储温度范围 -25 +80 oC

网友C:
动态倾角仪,航姿参考系统进入普及运用时代,超低价。www.shsiyue.com,18301932664 李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