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学过三菱FX2N系列的,但是对于公司用的大部分都是西门子S7-300的,请教同事是,他们敷衍的较多,自己也自学了,但是对于S7-300还是很生疏。恳请各位前辈多多帮助。一个工控后辈的请求~~~谢谢~

网友A:
给个邮箱
发给你
邮箱发到chuxuejin2008@163.com
注明要什么

楼主:
522396405@qq.com
谢谢你!!

网友A:
已发,注意查收,别浪费,好好学

网友B:
先编个程序用仿真软件试一试,要是觉得不好编,就先学一下例程,例程在软件安装时已经安装到您的电脑中了,一般来说是有六个例子供你学习,相关资料在你的电脑的C:\Program Files\Siemens\文档\Chinese中的;STEP 7 - 用 STEP 7 编程;中可以自己学习  例程在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EXAMPLES中可以找到,
要先打开西门子的管理器软件,然后点打开,然后在打开窗口中点 实例项目  就可以打开你要学习的项目了,一步一步的看,用仿真软件试一试就很快能掌握基本的操作了  当然  要提高,还是要多看书,最好能参加些基础知识方面的培训,那就更好了

网友C:
还是好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