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HARSVERT-A系列高压变频调速系统启动时老是报系统重故障A1光纤故障  KM1跳闸请问老师们有什么高见  有几方面原因   模块光纤   板子已倒多变  部分板子已更换新的不管怎么倒换只报系统重故障A1光纤故障  KM1跳闸
输入电压是10千伏不是6千伏
如图 A1处显示光纤故障

网友A:
1、此为中压变频器,非高压。
2、光纤故障更换板子还不能解决,就应该查找光纤的尾纤是否有问题了,检查一下接头部位是不是脏了吧,还有光路部分,收发的光量是否正常,衰减量有多大。实际工作中我遇到过尾纤被人折过导致光量不正常,也会提示故障。还想问一下,这种中压柜光纤通信不是直接用光纤收发器的吗?光路部分还有什么板子?
3、最好提供实物图片。

楼主:
老师  ;应该是HARSVERT-A系列高压变频调速系统启动时老是报系统重故障A1光纤故障 KM1跳闸请问老师们有什么高见 有几方面原因 模块、光纤 、板子已倒多变 部分板子已更换新的不管怎么倒换只报系统重故障A1光纤故障 KM1跳闸,A1光纤换成新的。光纤 ?板子、功率模块都用酒精擦拭多遍,之前换换功率模块就好另外停机状态下西门子200CP243-1模块经常循环SF红灯亮和RUN绿灯交替亮对吗?
驱动设备是10KV的风机。
设备图如下

网友B:
先设为精华帖——问题提的经典和有价值。期待对该机型熟悉的朋友,继续热心回复!

楼主:
顶一下,呵呵表情改正错误

网友A:
1、输入电压是6KV,用来驱动10KV设备?2、根据你以上所说的状况,很大可能不在通信板,PLC的SF灯亮应该是PLC出现通信问题导致。可以的话,先跟进SF灯和RUN灯这个问题吧。SF灯亮是系统错误,西门子模块的通病,系统出错导致数据不能及时采集导致滞后报错,系统停止设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输入电压是6KV,用来驱动10KV设备?2、根据你以上所说的状况,很大可能不在通信板,PLC的SF灯亮应该是PLC出现通信问题导致。可以的话,先跟进SF灯和RUN灯这个问题吧。SF灯亮是系统错误,西门子模块的通病,系统出错导致数据不能及时采集导致滞后报错,系统停止设备运行。
呵呵  ,这几个截图都不是现场设备,只是一样的.输入电压是10KV。至于PLC显示SF故障灯厂家回复说这个通讯模块没有用,厂家来了也没修好,也很无语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现在又不报光纤故障了,报A1驱动故障。呵呵反正该换的都换了现在始终又报A1驱动故障,A1功率模块都换了3个驱动板了还是不行。
期待高人的出现

网友A:
楼主,不管是回答问题还是提出问题,想要别人正确回答你的问题,最好严谨点,该是故障设备的图片就上故障设备的图片,与故障设备无关的上了反而会导致误导,明白吗?就像你上的图片,输入电压是6KV,你说用来驱动1OKV设备,别人提出这个疑问,你才说不是故障设备的。。。还有,提醒你一下,期待别人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大家也有个交流的平台,但是你下下加上期待高人回答,是不会有人来帮你解答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管是回答问题还是提出问题,想要别人正确回答你的问题,最好严谨点,该是故障设备的图片就上故障设备的图片,与故障设备无关的上了反而会导致误导,明白吗?就像你上的图片,输入电压是6KV,你说用来驱动1OKV设备,别人提出这个疑问,你才说不是故障设备的。。。还有,提醒你一下,期待别人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大家也有个交流的平台,但是你下下加上期待高人回答,是不会有人来帮你解答问题的。
谢谢  批评 ,,,知道了  ,对您说声道歉!以后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