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如题  请问老师  如果干扰大的话 不带隔离的是不是容易使PLC损坏啊   因为我想看看公司PLC里面的程序  所以要买200和300的编程电缆(国产的)  请问普通的和带隔离的在实际的运用中能有多大坏处和好处啊?   对啦 老师 300的程序在卡中  我如何才能把他用我的电脑中的软件把他读出来呢?谢谢啦  用读卡器嘛?谢谢啦

网友A:
如没加密用编程电缆上载到电脑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没加密用编程电缆上载到电脑中就可以了
 老师能给解释下吗》?我没看明白您说的意思  我菜鸟 还请指教

网友B:
现在出的s7_300的西门子的PLC大半都可以用网线上传程序,一般来说,上传没有警告,要是有警告出现,请重新操作,要是没有网线接口,那要用MPI电缆通过mpi接口上传就可以了。
如果是用S7_200的PLC,用一个普通的232_485接口的电缆,用3正8负就可以上传了  还是很方便的!
老师给你说的是说PLC中的程序没有被禁止上传或上传需写入正确的密码。要是用密码保护软件,一般来说是些简单的水平较差的人写的程序,不上传也罢!

网友C:
呵呵;带隔离的稳定性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带隔离的稳定性要好一些;
老师 如果我用不带隔离的 不会损坏PLC吧? 要是只是稳定的话 我就只买个一般的 看看程序就好  如果对PLC影响很大的话 我还是买个好的 我可不想把PLC弄坏 呵呵 谢谢啦

网友D:
应该不会吧,用网线或MPI电缆就能上传PLC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出的s7_300的西门子的PLC大半都可以用网线上传程序,一般来说,上传没有警告,要是有警告出现,请重新操作,要是没有网线接口,那要用MPI电缆通过mpi接口上传就可以了。
如果是用S7_200的PLC,用一个普通的232_485接口的电缆,用3正8负就可以上传了  还是很方便的!
老师给你说的是说PLC中的程序没有被禁止上传或上传需写入正确的密码。要是用密码保护软件,一般来说是些简单的水平较差的人写的程序,不上传也罢!
现在新出的就是可以 用电脑的网线口进行程序的下载和上载是不?  厉害的高手都不给PLC加密码嘛?   那个3正8负啥意思啊 能给点资料吗 谢谢啦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吧,用网线或MPI电缆就能上传PLC程序的
还真没看到过 有网线接口的PLC呢

网友C:
呵呵;先从S7-200开始吧;

网友E:
3 8脚

网友F:
不用二十元一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呵呵;带隔离的稳定性要好一些;

楼主:
嗯 正准备 弄一个呢

网友C:
呵呵;S7-300的电缆还是要用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S7-300的电缆还是要用好些的;
老师能给介绍个嘛 大概要多钱的呢?我在淘宝上看到有150的 不知道这个价格的线 可以不?

网友H:
一样的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样的可以用的
嗯 谢谢您啦

网友I: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本来就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本来就带隔离
我在网上看的 有的带有的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