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今天碰到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高手指导下!

 今天装了盏灯,LED  三个灯头,三个变压器,我把三个变压器220V一端全部接在市电(220V)上面   等我去开开关的时候怪事发生了!

  三个灯都亮了,但是 2秒钟的时间灭了一个  又几秒钟 又一个灭了  后面就全部不亮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有看不懂的可以继续问我!

网友A:
在上电,灯还是不亮吗

网友B:
LED灯要变压器干什么?

网友C:
是不是变压器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D:
那些LED一命呜呼了!

网友E:
是不是LED全烧了

网友F:
变压器?交流led么?

网友G:
画个图出来,可能关系要明了些,并注意各参数。

网友H:
是不是你那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LED的电压等级不一样

楼主:
灯自带的变压器!

网友B:
LED灯具一般由灯头加驱动电源组成。多为直流输出。据说韩国开发有交流LED封装灯珠。按楼主描述,过电压导致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当然也不排除电源输出输入接反击穿元件

网友I:
LED驱动电源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