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回路接线

楼主(2012-04-20):
请问变频器控制回路怎么接线? 就是一台变频器主回路都接好了,想在别的地方(里变频器20米远)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调速,转向的回路接线,同时能观察转速,故障报警。都需要什么电气元件?
附一张安川G7 1.5KW的变频器控制回路接线图,以此为例,接上述控制回路。
请各位前辈指点!!!
谢谢!!!
主要是调速用电位器的接线,转速表,报警蜂鸣器,都是接到哪个端点上。请给以指点。

楼主:
请给指点, 电位器,蜂鸣器,转速表的各个端点都接在上图的哪个端点上。

网友A:
20M远,运行信号没问题,如果频率信号用模拟量的话,电压信号会有衰减,用电流信号;

网友B:
启停 S1、SC ;调速电位器接 V、 A1 、AC ,最好用屏蔽线;运行指示 M1、M2;故障指示MA、MC ;速度显示 FM、AC 。硬件上建议用一个24v开关电源,运行、故障指示用2个24v绿、红指示灯,速度显示用一个24v供电、输入0-10v的数显表,启停可以直接用指令开关也可以用24v的继电器。

网友C:
这个不难啊,楼主你细细研究一下说明书,一定能搞定的,20M外,不算远,最好用电压 或电流调速了,最好是DC10V电压调速,但是调速那条电缆必须用带屏蔽的小电缆哦

楼主:
恩。谢谢了。 回头再试下。

网友D(2013-12-12):
拉丝机上用的话,测量速度应该有感应元件的。

网友E(2014-03-10):
回头操作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