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如题:老产品型号GP470,100v输入正常,就是无显示,急求解决!
疑问,1,是液晶坏了吗?
         2,能否用GP2500替代?

网友A:
呵呵;可能是里面的电源板坏了;

网友B:
我可以解决,这机我也有好几台。尺寸都不一样,不能直接替换。QQ843096268.15360896512

网友C:
呵呵,一般都是背光灯或背光灯电源坏了,不过这东西PRO-FACE不外卖,最好是送修~!
我也在这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还有输入100V的?不是24V吗?

网友A:
呵呵;GP470是老款的,在日本生产的;有AC110V及DC24V二种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GP470是老款的,在日本生产的;有AC110V及DC24V二种供电的;
呵呵,谢谢指教~!

网友D:
GP470早就停产了;目前已经没有完全替代的型号。

最接近的可以考虑GP2501L。但开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