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希望大家给提一点意见,和学习步骤!现在有点乱了!希望有前辈给指点下!学习继电器控制电路的步骤!

网友A:
去看看  工厂电路 那本书吧

网友B:
一看,二做!多看资料书籍,实际操作多搭搭电路就会了!用AC220害怕,可以用DC24开关电源一般都有保护,做错了短路也不用怕!就这样!

网友C:
有电路图么,拿一个看看,也就是些逻辑关系;要是知道设备的控制过程,看起来就会简单些。
或者,先搞清楚哪个电动机是干什么的,机械是如何动作的(通常知道其运行方向就可以了);
以及按钮的作用、行程开关(位置开关)的作用等,实际电路中还要了解它们的位置。

网友D:
当个学徒,到有实际操作的地方比你自己闷在家里学要好的多;

网友E:
建议:先学好电工基础和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学习过程中难免实操,先学会自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二做!多看资料书籍,实际操作多搭搭电路就会了!用AC220害怕,可以用DC24开关电源一般都有保护,做错了短路也不用怕!就这样!
[/quote以前学校时用的是380的啊!控制电路也是啊!怪不带他们每天报保险都多大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个学徒,到有实际操作的地方比你自己闷在家里学要好的多;
现在有职业了!就是不对口!不知怎样才能学徒?业余时间学徒!

网友F:
以前开始学习PLC是的课本中前面开始是介绍各种机床电器,然后是普通的电路,最后是PLC
找本关于电器方面的书,从每个元器件开始,知道他们的功能,然后在用这些元器件控制一些电路

网友G:
找本书看看,电气拖动就不错
再就是找个老师,多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图么,拿一个看看,也就是些逻辑关系;要是知道设备的控制过程,看起来就会简单些。
或者,先搞清楚哪个电动机是干什么的,机械是如何动作的(通常知道其运行方向就可以了);
以及按钮的作用、行程开关(位置开关)的作用等,实际电路中还要了解它们的位置。

网友C:
不谢;
   看过一两次“复杂”一点的电路图,或者经历过实际的电路后(维修、调试、设计等),就会不觉得那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