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刀库换刀时序

楼主(2012-04-20):
对于想了解机械手的动作有很大的用去。

网友A(2012-07-16):
T__M06 找到刀后。刀库内当前刀套倒下,Z轴回第二参考点,主轴定位;机械手扣刀,扣刀完成后,主轴松刀,检测到主轴刀具松开后,机械手继续旋转-完成拔刀动作-180度交换-装刀。此时机械手暂停,等待主轴将刀具锁紧。主轴刀具锁紧后,机械手继续旋转-回机械手原点位置(初始位置)。当前刀套抬起。换刀完成

楼主:
,很好,各个作动的相关信号理解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