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各位专业人士:
 小弟在这求教,我现在有一新设备用在点胶方面的,要选用电机,因为要保证电机每次运行的距离一致。电机在垂直向下压运行3MM后暂停,后再次启动运行3MM再次停下,连续运行5次都是3MM。在运行完5次后,电机转动把丝杆带回到原点,回到原点过程中受一定的拉力。往下压也受一定的力。以上动作要求每次的运行距离一样长,精度要求高,要不然每次出胶量就不一样。因本人对电机选型不是很了解,在这里求教各位专业人士。也可以通过电话交流。陈生:15989330205

网友A:
这个看你速度的要求,一般点胶的话都是用步进的多点

网友B:
用步进电机了,步进电机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比伺服简单多了。

网友C:
点胶机一般都用步进电机

网友D:
我单位的点胶机用的好像也是步进电机。

网友E:
看你设备价格了 价格高就用伺服

网友F:
步进电机足够了,设置起来还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能不能介绍下用那种步进电机好点呢

网友G:
这个不太好弄,线速度,小车重量,螺距。都要考虑啊。电机牌子不能说,有做广告嫌疑,自己百度下品牌。

网友H:
还是参数没调节好,LED点胶机上现在用伺服的也蛮多!

网友I:
用步进电机好做,我给别人做了打胶机,现成的程序就有,QQ46453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