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请各位师傅不要笑话小弟。本人学生现在大二。前些日子在网上买了个FX1S14点的在寝室学习者。今天想起了一键启停的程序。写了一个LD X000 ALT Y003。这个程序就是X口接受一次高电平对应的Y口就保持通电状态第二次X口再来一个高电平对应的Y口就断电。当我把程序写到PLC里面才发现按键有失灵的迹象,分析了下因为我们按按钮不可能不抖动就相当与在PLC扫描时了它几次高电平,刚刚送了一个高电平手没及时松开但是在抖动他就一直在给PLC断断续续的送高电平就这样输出的表现就是通断通断很快所以会感觉它失灵了启动要按几次,停止也要按几次。解决如下将输入一脉冲触发的形式给PLC输入信号
这时指令表对应LDP X000 ALT Y003这时就发现这个失灵的问题解决了按一下来一个上升沿脉冲触发一次手在没及时松开也没关系了因为只需要一个脉冲的上升沿去触发它一下。本人语言组织能力有限还请各位师傅指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能够注意到按钮触点的抖动,很不错了;
如果确实是触点抖动的原因,可以将X0信号、以定时器T取一个适当的延时,例如100ms。

LD X000 ALT Y003时,好像是每个扫描周期,ALT指令都会使Y0翻转一次,则就不是按钮抖动问题。
LDP X000 ALT Y003时,X0接通一次,只发出一个扫描周期的信号,所以有确定的结果。

网友B:
防抖动可以加个定时器控制下,比如接通至少0.2秒再动作;

楼主:
ALT
ALT在手册上的解读意思就是交替输出。按一楼的师傅说的意思拿就是每个扫描周期它都会翻转一次,就是Y003口一个扫描周期接通第二个扫描周期断开依次循下去。我接的是一个继电器,扫描周期很短我肉眼没观察到这个现象。就是要按几下按钮才灵。那就是一楼师傅说的原因了。小弟学习了。定时器也是个好办法。谢谢两位师傅的指教。

网友C:
ALTP就行了不用上升沿

网友D:
以前我们也用延时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帖。光用ALTP还是有点不理想的这个是我实践了的。

网友E:
回楼主,我觉得这不是抖动引起误动作.

比如我假设你的按钮是没有一点抖动的,但当你按下到弹开,至少也是0.1S以上的时间,PLC也工作了好多个周期了,你用LD X000 ALT Y0 的话ALT就会被执行N次,alt是每扫描周期取反一次,要是N奇数次的话,输出会取反,就是你想得到的结果,要是N是偶数的话,输出你会看不到变化。改为LDP按下一次ALT只能执行一次,所以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抖动是输入刚接通时一个不稳定状态,可能是一个1跟0反复跳变的状态,要是没有消抖,用LDP照样也是会出现时不稳定的状态,因为X0有跳变,LDP照样会被执行多次。
对于现在用LDP可以稳定运行,是因为一般PLC内部都已经做过消抖处理的.

以上只是我个人浅见,不一定正确,不对之处请见谅

网友F:
PLC不像单片机,几乎不用消抖,输入端本身已经做了RC电路,输入端如果不用中断方式,已经有10MS左右的延时了!PLC里有些指令是周期性的,像ALT!细读资料,上面有写!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教
学生领教了。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