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0):
本人用三菱FX1N和步科KD204文本控制一台设备,希望在文本上显示日历,可把相关程序作好以后,传至文本及PLC后,文本显示器上所有日历数据全部为0,用设定画面设定以后也不成功,而且M8013 好象没有反应,秒数据也始终为0。
图1为PLC日历程序的一部分。
图2为向文本显示器传送时间数据的 程序。
图3为文本显示器设定日历数据的局部。
图4 为文本设定数据传送到PLC的程序。
图5为文本显示器日历显示画面。
琢磨良久不知到底错在哪里,是设定催不到程序呢,还是程序上的数据传不到文本屏上?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成功的做法我在别人的机床上看到过,但自己却搞不下来。

网友A:
呵呵;上面的程序是不能更改PLC的系统时间的;

网友B:
注意BCD格式

网友A:
PLC时钟更改需要TWR指令,用三菱的一些文本倒是可以直接更改PLC时钟;

楼主:
那我不用时钟存储器D8013——D8019,用其他存储器通过时钟程序来实现,能成吗?

楼主:
2楼的话我没整明白,能详细点吗?

网友A:
与电池有什么关系;(没有电池的只能说连续断电十多天会时钟丢失)

楼主:
这样或许可以吧?

网友C(2012-05-20):
请教下,>  k50  d 10  是什么指令啊,我在手册上没找到是LD>?or> ?and>?,谢谢

网友B:
,>  k50  d 10
比较指令 大于

网友D:
这个我做过,很容易的,文本不能是读写一起的,要分开

网友D:
程序上,要做一个切换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