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西门子840DSL系统的怎么设置零点位置

网友A:
是用绝对编码器的吗?

网友A:
轴参考点设定方法如下:
(1) 手动将轴移动到0位
(2) 设定MD34210=1 (轴参数中对应轴)
(3) 在回参考点方式下,选择轴,加轴使能,倍率为0,点动轴+方向。(+)
(4) 轴回零成功,MD34210自动变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