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电流表能否串接在三相电机主电路里?

网友A:
一般的交流电流表直接串联的话不能大于5A的电流,超出就要加互感器了,除非自己改表头。

楼主:
谢谢指教!我这个交流表是跟柜来的成品表。

网友B:
多少千瓦的电机

楼主:
11KW双速电机

网友C:
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从原理上没问题,但还是觉得不靠谱,最好加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E:
只要负载电流在测量范围之内就可以。

楼主:
表的型号是42L6.42C3.6L2.6C2     正泰30A

网友C:
搜索了一下,有42L6-A“直接接入0.1~50A”的规格;
楼主的是30A,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直接接入。

楼主:
谢谢版主和各位大侠

网友F:
大于5A的电流,超出就要加互感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搜索了一下,有42L6-A“直接接入0.1~50A”的规格;
楼主的是30A,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直接接入。
还没见过这么大电流的电流表,看到的都是加互感器的

网友H:
11KW电机,电流表是不能直接串接到主回路上,因为电机在启动时电流很大,表头会打坏的,一定要用电流互感器来检测电流;

网友I:
不用网上搜了,没有。11kw双速电机先不说工作电流大小要想把电机直接串在电流表上,这支电流表绝不能小于80安如果小了,肯定很快损坏。而且任何电流表生产厂家也不可能生产可接入有80安以上的电流的接线端子。

网友J:
交流的话,直接用互感器啦

网友K:
几倍的启动电流,你那表不能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流表能否串接在三相电机主电路里?

     三相电机(11KW  额定电流22A )  看你是全压启动还是星三角星降压启动,全压启动,还要考虑启动电流,应该加互感器接入。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搜索了一下,有42L6-A“直接接入0.1~50A”的规格;
楼主的是30A,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直接te]尊重实际和科学。。。。。。。。。。。。。。。。。。。。。。。。。。。。。。。。。。。。。。。

楼主:
组合开关控制电机,一直在用,几个月了,还好。

网友M:
还要考虑启动电流,要不然是要打坏表的

网友N:
还是保险为好,启动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