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修完电机,给靠背轮加热,拿的加热器很多零件没有没法加热,我就一一想办法,没有加长铁心我就用螺丝,长短不一加垫片,没有测温装置,用导线短接,用行起来,就是螺丝杆热的快,用水降温,不过靠背轮也加热了。

网友A:
靠背轮是什么玩意?

网友B:
也太费事,直接用氧气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C:
靠背轮,外来语,也称:靠背铃,coupling,也就是 联轴器。

网友D:
用机油加温也可以,变压器油也可!把油与联轴器放一盆中,然后放到电炉上烧,木柴也可以,等油看上去有点帽烟的感觉就行了,拿 出来套到轴上就行了;

网友E:
那个平时都不难装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修完电机,给靠背轮加热,拿的加热器很多零件没有没法加热,我就一一想办法,没有加长铁心我就用螺丝,长短不一加垫片,没有测温装置,用导线短接,用行起来,就是螺丝杆热的快,用水降温,不过靠背轮也加热了。
  可采用机油加温法,就可以解决。加热就是热胀冷缩的原理。加温后就涨开。

网友G:
直接用氧气加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