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B1Z连接文本

楼主(2012-04-21):
在编辑信捷或者步科文本时选择永宏的plc是MA,这样可以跟B1Z通讯上吗?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的,但是注意B1z的机型中没有D类的寄存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C:
两个系列不一样,使用时注意其区别点就可以

网友D(2012-06-08):
可以的,永宏FBe、FBs、B1系列协议都是一样的,只是内部寄存器数量上有区别。

网友E:
协议一致可以通讯上

网友F(2012-10-29):
可以我连过 一样好用

网友G:
可以通讯,不过B1Z不能浮点数什么的,

网友D:
没问题,通讯协议是一样的。

网友B:
呵呵,现在的新机型可以用浮点数运算了。

网友H:
只要通讯协议一样就行,注意型号系列的缓存器的区别

网友I(2012-12-11):
32点 40点  据说要出来了 在2013年
很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