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RIUS 3TK2827 安全继电器

楼主(2012-04-21):
一直没有接触这种安全继电器到底该怎样接线呢?是不是有很多种接线方法?
可以置位复位 延时?

网友A:
我接触过类似的东西,是一种用于安全保护方面的继电器,双线圈,工作可靠。
接线方法有很多,网上找找吧

网友B:
昨天晚上单位MCC的安全继电器就动作了,还复位不了,后来叫了老师傅才把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因为电压低造成的不能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过类似的东西,是一种用于安全保护方面的继电器,双线圈,工作可靠。
接线方法有很多,网上找找吧
请问高手双线圈的是怎样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