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怎样分辨吊扇启动线圈和工作线圈?

楼主(2012-04-21):
请多指教!

网友A:
线细电阻大是启动绕组

网友B:
线径细,阻值大是付绕组

楼主:
请问启动绕组是否一直工作?还是达到正常转速后就会停止工作?

网友C:
如果带惯性开关的话,启动绕组就会停止工作.反之不会!

网友D:
电阻大的就是启动绕组。如果一样大。随便用那个都行

网友E:
请问下这个是几极的电机啊,还有是怎么镶嵌绕组线圈的啊

网友F:
应该内层是启动线圈,外层是工作线圈。这是老式的链式定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内层是启动线圈,外层是工作线圈。这是老式的链式定子。

网友H:
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