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plc编程结束读取后 发现有错这么改不了

网友A:
说的不够仔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C:
问题不清楚
什么plc 软件什么的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用了仿真软件后想修改程序,就得退出仿真程序,而且在“编辑〔E〕项”选中“写入模式”就OK了。

楼主:
en  我试了 是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E:
三菱的读出来是在读取模式,要要改到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