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现场出现这个问题怎么搞
S7-400的 PLC 的末端站的开关被人从on 打到off 位置后.现场出现CPU的EXTF红灯长亮,stop灯亮 其他的站上bf红灯长亮.然后末端站的开关在打回on,把PLC从新启动问题还在.  下来该怎么搞啊

网友A:
从新上电启动看看。

网友B:
整个系统重新复位重启看看

楼主:
我同事电话说已经重新启动过,也复位过了  问题还在

楼主:
这种情况  硬件和软件上会出问题吗,程序是在记忆卡里储存,没有密码也没有程序,这些老外不给

网友C:
程序还能正常运行不?

楼主:
现在不知道啊,关键是plc   cpu上的灯在stop一直亮的 我同事电话里面说从新启动PLC 复位都作了  现场还是CPU的EXTF红灯长亮,stop灯亮 其他的站上bf红灯长亮.

网友D:
通信要重搞了,建议从中间开始,把中间某个站的终值电阻拨到on上,PLC从新开机,看看能通信几个站,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试,感觉又回到那段艰苦岁月了,

网友E:
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只要从断点拨下来然后一个个再装上就可以了,我那一次就是这样解决的,而且和你是一样一样的情况.

网友F:
bf意思就是背板上除问题了,你重新把模块拔下来然后插好,如果不行的话在换个背板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