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单位有一台变频器,存放有一年多了,最近想用,但我看有的说存放时间长的变频器都需要给电容充电,怎么充电啊?别爆炸,
再有问下,变频器爆炸能蹦多远,几米有杀伤力啊?

网友A:
哇靠,几米远?我曾经经历过一个2年多没上电的,忘充电了,结果通电即炸。大约ns碎片打到房顶反弹落地,啪啦啦。把我们被炸傻的那种。不信你试试,嘻嘻.........

网友B:
用调压器缓缓的加电压,不要加的太多。

楼主:
一般正常运行的变频器是不是没有什么危险,有时候我上面板那启动,离面板就一米不到,一般炸机出了相间短路,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C:
最好找个干燥的地方用热风吹一会儿。

网友D:
先用万用表把模块和电容检测一下不就放心了?

网友E:
充电还真不知道,或许要看存放环境和品牌吧,我们的变频器也有房一年左右的的,全都是上电就用。没问题。

网友A:
啊,不是品牌的问题,是电解电容器的原理问题。特性问题。变频器放久了,要预充电这是共性的!不是个性的。请大家详细的阅读使用说明书呦。

网友F:
那如果已经是楼主说的,两年都没充电了,现在要用,怎么解决呢

网友G:
我单位有好几台爱默生的变频器放了两年了,电工直接上电使用,好在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H:
呵呵;有调压器的话先调到1/4电压通电30分钟以上,再调到一半电压通电;

网友I:
还是要检测一下,再通电空载试一下。。
供应各品牌变频器,现在全密封型变频器。详见杭州奥圣电气

网友J:
11楼正解。

网友K:
不是都会出现问题,我曾试过两个松下的,机器上拆下来的,放了也有一年多了,存放环境也不好,上电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L:
同意11楼的方法!

网友M:
先看看外观,保存得当的一般没什么问题,如果有灰,水迹的看情况处理。我所碰到过的变频器爆炸没用炸到房顶的那么严重,都是模块炸了,电容相间放电的噼啪声,小心点不会坏事,条件允许用三相自耦调压器慢慢送电也是可以的,电容充电的时候有充电电阻的。不用的时候有放电电阻电容里面的电10分钟必须放没了。否则人家怎么修理

网友A:
预充电可以这样,先把变频器输入接单相220,待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稳定,在通单相380V,待直流母线稳定,再将输入接入完全的三相380V,待直流母线电压稳定,就可以证实的工作了。

网友H:
呵呵;存放过久直接通额定电压,这个只是有炸电容的可能性,并不是一定会炸;
我们经常碰到放几年的变频器;
简单的方法就是220V的先用AC110V通电试一下,380V的先用220V通电试一下;

网友N:
通直流也可以达到预充电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