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一个变压器,380V的输入,220V的输出,为什么叫机床型变压器呢?若不慎碰到输出端220V处会被电吗?输入的是两根火线,那么输出端两根不是L与N,又是什么线呢?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输入端有没有零线

网友B:
我的理解,称机床变压器、或控制变压器,可能是指该类型变压器应用于机床上,用以提供控制电源。

网友C:
主要是进行控制电路的电源隔离用,也可称为隔离变压器。

网友D:
设备里很多电器元件都是需要AC220V供电的,所以要配这个;

网友E:
配线时省根零线

网友F:
安全隔离。

网友G:
1.机床上应用较多或主要应用在机床上,故称为机床变压器。
2.碰到220V侧的任一根线,不会触电,因为与人体、大地不构成回路,人体没有电流通过。
3.只要220V侧没有接地,就不存在零线(严格地说是地线,只有三相变压器才有零线)。它的两根线称为220V电源线,都是火线。
4.如果把220V输出端的某一端接地,就成了一火一地线了,人碰到火线就会触电。
5.一般情况当变压器付边输出端电压在50V及以下时,采用输出端一端接地,可防止万一原付边之间绝缘出穿而使付边出现危险高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机床上应用较多或主要应用在机床上,故称为机床变压器。
2.碰到220V侧的任一根线,不会触电,因为与人体、大地不构成回路,人体没有电流通过。
3.只要220V侧没有接地,就不存在零线(严格地说是地线,只有三相变压器才有零线)。它的两根线称为220V电源线,都是火线。
4.如果把220V输出端的某一端接地,就成了一火一地线了,人碰到火线就会触电。
5.一般情况当变压器付边输出端电压在50V及以下时,采用输出端一端接地,可防止万一原付边之间绝缘出穿而使付边出现危险高电压。

讲的很详细。

网友I:
楼主辛苦了 好帖必须顶 www.haofuman.com

网友J:
变压器次级必须接地!没有人能说出原因,但见过的各种普通机床,一律次级接地。就连IEC国家电气标准上也没有明确说明。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机床上应用较多或主要应用在机床上,故称为机床变压器。
2.碰到220V侧的任一根线,不会触电,因为与人体、大地不构成回路,人体没有电流通过。
3.只要220V侧没有接地,就不存在零线(严格地说是地线,只有三相变压器才有零线)。它的两根线称为220V电源线,都是火线。
4.如果把220V输出端的某一端接地,就成了一火一地线了,人碰到火线就会触电。
5.一般情况当变压器付边输出端电压在50V及以下时,采用输出端一端接地,可防止万一原付边之间绝缘出穿而使付边出现危险高电压。

第2条 如果线路比较长,可能会麻人。

网友L:
我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