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1):
如题,只要能实现平面内运动,并且能准确停止就OK,还有得能跟LabVIEW程序进行通信的,请问怎么实现啊~本人是个小小菜~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那就看你用什么样的PLC咯。。。一般都可以控制两轴的脉冲输出啦。。。那你把你要的位置算好转换为脉冲数 丢给PLC的脉冲指令。。。让它控制你的步进或者伺服咯。。。你要很精准那你的丝杆的误差你要算好哦做补偿啦。。。你还可以在丝杠那里做编码器。。。做个闭环控制。。。至于跟LABVIEW通讯就看你的PLC的通讯协议啦。。。有协议就好编写啦。。。

网友B:
还要看有没有插补功能

楼主:
肿么这么难……

楼主:
请教一下~那个集成驱动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那再次请问下,我能实现就是这边LABVIEW通过串口让它动一下然后停止,然后过一会再动一下这种吗

楼主:
就等于是用Labview来控制它的启动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