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2-04-22):
大家好!我想请教各位一些关于温度控制的问题。我司新作的机器,要求保温效果一定要好,有4个发热体和四个白金体,其中两个白金体的温度显示直接显示在温控表上,而剩下的俩个通过程序输出到电脑上,现在显示的温度不稳定,和什么有关系。(由于机器比较复杂说不明白)前辈直接就说温度的不稳定与那些方面有关?还有关于温控表的PID值是自己调的还是温控表自动调节?

网友A:
温控表的PID值一般都要靠经验反复调节找到合适的值,我们的烘箱要求不是太精确,一般用表的自动整定功能。

网友B:
检测空气温度会因为设备的结构,比如不封闭,气流环路设计缺陷,外部影响,变得波动,你要在程序中进行滤波或者是平均处理。
还会因为你是电阻采集的值,信号传输的距离,补偿电阻问题,都会影响信号的采集。

楼主:
能不能与焊接的质量有关?比如白金测温体的感温线?电阻的接触等等与焊接的状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