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2):
单位有一潜水泵的控制电路出问题了,无原理图,求牛人给个潜水泵两地控制原理图,异地控制有个转换开关(自动和手动),停止按钮,启动按钮,高水位指示灯,电源灯,工作灯,故障灯。自动是由上下两个浮球开关开关控制水位高打水,水位低停泵,本地控制有个停止和启动按钮无自动和电源灯,工作灯,故障灯,控制电路220V由一个带热继电器的交流接触器,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漏水保护器和灯啊,按钮,转换开关构成,那位在控制线路有很深功底的高人给画个原理图,还有个问题?就是上下浮球开关一个是常开,一个常闭,还是两个都是常开

网友A:
哎~!这东西在这求人还不如自己搞定快呢~!

网友B:
可以根据现场控制电路,试画出电路图;
注意查线时,不破坏原电路,也就是避免导线松脱等情况。

网友C:
很简单的一个控制原理图!自己动手查一下线路就可以弄明白,还可以对设备更加熟悉。自己处理的故障才有成就感。

网友D:
你就把浮球开关当行程开关用就行了!

网友E:
这就是简单的异地控制自锁电路基础上的小变化,百度一下吧

网友F:
还是自己动手画吧,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G:
自己做,以后可以不求人啦。

网友H:
简单,但是我懒,吃饭去了,肚子饿,吃完饭睡觉,明天还是白班,

网友I:
多多思考下吧 ,这电路不难的

网友J:
求人不如求自己,还是自己动手画一下才好,对控制线路又熟悉一遍,以后维修起来也方便些.

网友K:
浮球开关硬起是通.软下去是开

网友L:
浮球开关一个是常开,一个常闭.

网友M:
呵呵浮球一反一正控制通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