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英国密希尔 Transmet IS 露点仪接线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4-22):
上图为露点仪的外形图片。
上图为露点仪说明书的接线图
请教 英国密希尔 Transmet IS 露点仪 跟S7-300PLC应该如何接线呢? 我试过好几种接线方式了,都感觉接线方式不对。
请用过这类露点仪的高手们指教!

楼主:
后来经过多次的尝试与实验,并经过与西门子和露点仪代理商的分析,这种露点仪应该是必须要使用隔离栅,再接入300PLC才可。
下面为接线方式。

网友A(2012-07-10):
大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隔离栅啊 我想用这种露点仪连接欧姆龙PLC也要加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