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款伺服器用什么牌子的伺服器可以代换?

楼主(2012-04-22):
这是日本东芝公司的,不知道这款伺服器用什么牌子的伺服器可以代换?

网友A:
看能不能找到说明手册,看下这个功率、转矩等参数,就可以根据这些参数选出对应替代的了

网友B:
松下的。不知道停产没。拿A5的换。自己对照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吗?
经常坏的,使不住啊!

网友D(2012-10-20):
威科达伺服器有可以替代这个的产品

楼主:
没有说明书啊!不知道哪位有相关资料,介绍一下!

网友E:
这是松下的;
如果电机不换的话,还是要找一模一样的型号;

网友F:
看型号应该应该是松下a4伺服
MCDDT3520003 MCDD:A4C型驱动器 T3:最大输出电流30A 5:输入电压单相/三相200v 20:电流检测器额定电流20a

网友E:
如果你的商标是东芝的,那么买台Panasonic的同型号是完全可以的,这是75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