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智能风扇

楼主(2012-04-22):
各位老师:请问用DS18B20温度数据采集来控制电机转速,也就是智能风扇的硬件和软件程序怎么做啊,帮帮忙,万分感谢啊!

网友A:
你提问题不能是个很笼统的问题,这样没法回答,只有碰到具体的再问吧

楼主:
具体内容就是通过DS18B20温度数据采集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快慢,温度高了,转快些,温度低了,转慢些,希望能够帮助我哦!我好困恼啊!

网友A:
那么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
1、ds18b20的温度读取;
2、电机的控制。
你先一个一个的解决。通常来讲一般的单片机的书都会讲到这两个的控制,你结合起来就好。

网友B(2012-05-30):
可以用DS18B20测量温度,不同的温度采用不同的输出可实现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