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2):
搞得我头都大了,大家看看设置有木有问题,是不是因为端口停用的原因啊,是的话在哪改,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A:
问这些问题,最好把各自的具体型号说下

楼主:
触摸屏是mt8000,plc是西门子s7-200的

网友B:
通信线是供应商提供的吗?

楼主:
触摸屏是tk6102i,通讯线是自己焊的,38 跟69

网友C:
呵呵;搞不清买屏的时候为什么不向代理商配一条过来;

网友D:
用网线输入IP地址和触摸屏对应在一个网内就 可以了或者用232接口也可以的

网友E:
485通讯
通讯参数 设置对了?

网友F:
我用的威纶屏都是38对12的!也就是说S7-200的通讯口3 8针对威纶屏通讯口的1 2针!

楼主:
以前都是这么用的 啊

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的设置

楼主:
本地连接设置的是com3

网友G:
3812是com1
3869是com3
建议用3812

网友H(2014-10-25):
引用 楼主:
改为RS-485 4w通迅线COM1端口,可以用12345针

网友I:
您好 如果使用com3 你的接线是没有错误的,但是5号脚需要互接,另外plc类型应该是s7-200 ,ppi是多主站的时候使用的,另外波特率最高是支持到187.5k,你9600过于低了,建议使用119600测试下,plc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