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2012-04-22):
请问当出现接触不良时,是局部电流升高还整个回路电流都升高?

网友A:
接触不良点会明显发热,甚至拉弧,电流和水流是一个道理正常情况下电流从这条回路上流过应该各点都一样,没这方面经验。顶一下

网友B:
接点温度高有时放炮拉弧.正条回路电流不稳定.

网友C:
哪里的接触不良,控制回路的、还是主回路的,大电流通路的、还是小电流通路的,印刷版上的焊点、还是开关接触器上螺钉连接的?

网友D: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  温度升高 根据欧姆定律 应该电流下降

大电流回路里面出现接触不良 后果很严重··

楼主:
貌似二楼跟三楼说的有点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接触不良,控制回路的、还是主回路的,大电流通路的、还是小电流通路的,印刷版上的焊点、还是开关接触器上螺钉连接的?
 主回路开关上的触点!

网友E:
那就把线耳压紧啊
接触不好,如果是单相,不能导致,电流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把线耳压紧啊
接触不好,如果是单相,不能导致,电流升高
 为何单相不能导致电流升高啊?

网友C:
主回路触点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接触处温度升高、有可能损坏绝缘件;或者触点氧化,进一步加大故障;1楼所说的拉弧现象,也有可能出现。
   像接触器的触点,如果触头质量不好,还有可能引起触头烧蚀、粘连。

   如果负载一定,比如阻性负载,想象中不会引起电流升高,只是接触处压降加大。

网友F:
如果是交流电机主电路接触不良,电机会因接触不良间歇缺相运行,电流会严重增大!电机还会伴随有叫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回路触点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接触处温度升高、有可能损坏绝缘件;或者触点氧化,进一步加大故障;1楼所说的拉弧现象,也有可能出现。
像接触器的触点,如果触头质量不好,还有可能引起触头烧蚀、粘连。

舀鱙负载一定,比如阻性负载,想象中不会引起电流升高,只是接触处压降加大。

电阻增大  电流不该减小么  不明白  请指教···

网友G:
电流不稳定,容易发热、起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电阻增大  电流不该减小么  不明白  请指教···
此问是为了原理分析、还是实用?
对于不同的负载,可能有不同的情况,还有接触不良的程度区别,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定量分析。
请哪位帮忙回复一下吧。

网友A:
顶一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H: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先不去考虑因接触不良带来的其他反面后果,有的更加说到缺相,这个已经脱离了接触不良的议题了。题目讨论的是接触不良,我们就打个比方,不管是主回路还是二次回路,只要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就等效于在电路中串联了一个电阻,大家可以试想一下,电路中串入电阻,负载两端电压是否还是一样?假如电压改变,负载的电流还会一样吗?对于电阻性负载,因其电气性质而然,电路串入电阻,必然导致电压变低,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其电流必然变小;对于感性负载而然,因其电气性质是磁场做功,因此,电路中串入电阻,其电压也会相应降低,此时将会出现三种情况:1、泵类、风机类设备,负载电压不至太低,电机还能保证一定的功率,那么,这台电机很大可能会降低电流,但是,其效率必然跟着降低;2、起重、重型机械拖动类设备,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机现有功率不足以带动机械设备,那么有可能引起电机堵转,此时,电机电流必然增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接触不良,控制回路的、还是主回路的,大电流通路的、还是小电流通路的,印刷版上的焊点、还是开关接触器上螺钉连接的?

顶下!接触不良要看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接触不良是软故障,对于大电流的来说会有发热、压线螺丝发热而被退火,导致被氧化阻抗增大,对于控制电路小电流的来说,是动作是不动作,如在设备运行中,接触器频繁动作等。

网友C:
在交流电路里,会出现热继电器不工作,但主接触断开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交流电路里,会出现热继电器不工作,但主接触断开的情况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D:
学习了··看来我了解的还只是一方面   如17楼所说··  没遇到过的现象目前想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电阻增大电流不该减小么不明白请指教···
此问是为了原理分析、还是实用?
对于不同的负载,可能有不同的情况,还有接触不良的程度区别,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定量分析。
请哪位帮忙回复一下吧。

是我思考得太片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是我思考得太片面了····
不是这么说,能够提出问题,就很好;
练技术,大家不同程度都遇到过一些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