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2):
220V的中继,线圈电压经测量只有130V左右,造成中继不能吸合。去现场的是火线,经检查现场有一处断线,现场测量这两根线之间电压为130V,对地分别也是130V。开关和保险都没跳。没发现有接地的痕迹断线接好后正常工作请问这130V电压是哪来的?为什么是130V?

网友A:
线路较长,有在一起的电缆对断线产生感应电压,本人也遇到过。

网友B:
感应电压

楼主: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用根三芯电缆线,只接两根380另外一根也有的。

网友D:
感应电。你如果有备用线,你用电笔测量,全部带电。

网友E:
130V电压是电线的虚电压不能使220V的线圈工作。

网友F:
感应电,我今天又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G:
接一个100W灯泡后再量,是多少?

网友H:
感应电压,经常遇到这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一个100W灯泡后再量,是多少?
什么意思?你量过吗?意图是什么?请说明白!

网友I(2012-05-29):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一个100W灯泡后再量,是多少?
什么意思?你量过吗?意图是什么?请说明白!

他说的意思可能是就在该断火线的中继线圈线路上串联一个灯泡,再测量看此时中继线圈的电压应该小于130,你可以试试